求助 如何设置好配置位? 具体设置!(pic单片机)

楼主(2013-07-29):
下载程序到单片机在线调试时总是出现错误: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执行菜单命令 configure --- configuration Bits,设置好配置位。需要注意的是,调试
状态下的配置位跟最终应用到产品上的配置位可能不完全一致。如果配置位设置不恰当的
话,有可能在接下来烧写的过程中提示无法烧写; 或者在试图运行程序的时候提示无运行。

网友A:
只能看芯片手册 了解清楚每一个配置位设置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