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非常简答的中断程序,但是编译出错,自己实在检查不出来

楼主(2013-07-29):
#include<reg52.h>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外部中断0的中断编号为0
{
P0=~P0;
}
                           允许使用
void main(void)
{
EA  = 1;    //开放总中断
EX0 = 1;         //允许使用外部中断0
IT0 = 1;         //选择负跳变来触发外部中断
P0  = 0xff; //熄灭P0口所有的灯
while(1);   //防止程序跑飞
}

求前辈帮助!!!

网友A:
允许使用

四个字干嘛用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好!

网友C:
好吧 表示试了一下 真的是“允许使用”四个字的错的  这个也检查不出······

网友D:
允许使用少了两杆叉叉

网友E:
还整个防止程序跑飞,哈哈:lol你先让它正常运行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好吧 表示试了一下 真的是“允许使用”四个字的错的 这个也检查不出······ ...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keil C μV2有提示,C100错误,点击错误提示,错误所在行会有箭头提示。错打了中文分号也会有同样的提示。特意修改了QQ输入法的全半角,打全角空格(占半角空格两个位)时也会有同样提示。

综上,这些错误编译器是会提示出的,只是不仔细又或者语法不过关看不出而已。

网友G:
真的想问的。。。四个汉字是几个意思啊。。而且你用的什么版本?我要是不加.//这个的话打汉字是打不出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真的想问的。。。四个汉字是几个意思啊。。而且你用的什么版本?我要是不加.//这个的话打汉字是打不出来的 ...

不是打不出来,是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I:
用keil4啊 也有51的

网友J:
出错提示的啥,贴上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不是打不出来,是没有显示出来!

我的直接显示就是框框框,打汉字进去的话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的直接显示就是框框框,打汉字进去的话

那是你用的版本没汉化或汉化不全。

网友K:
电脑不认识汉字,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是你用的版本没汉化或汉化不全。

还汉化??i学这个还是英文的好,,我已经为我的英文捉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