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CI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3-07-29):
请教个问题,CPCI板卡的布线特征阻抗必须是65Ω吗?
如果板子设计时没有做阻抗匹配的分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 CPCI总线接收卡设计相关资料 4册 21.8M ◆〓

CPCI架构MVB通信卡硬件设计与实现.pdf (6.21 MB, 下载 ...

谢谢T叔:lol
先看看

楼主:
这里做了实验,CPCI板卡做阻抗匹配还是很有必要的,不然容易卡死

网友B:
做系统有必要的,叠层结构必须确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系统有必要的,叠层结构必须确认的

嗯。阻抗匹配主要和线宽、叠层、介质(介电常数、介质厚度)有关系。
可以使用SI9000工具计算,也可以使用Cadence工具。当然也可以选好线宽,然后让厂家帮你制作。他们主要是调节叠层厚度和铜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阻抗匹配主要和线宽、叠层、介质(介电常数、介质厚度)有关系。
可以使用SI9000工具计算,也可以使 ...

good 今天还发了一板子

网友C:
还是看原始标准比较好!

楼主:
这里补充一下,拿了旧的板子也试了一下。
旧的板子没有做阻抗匹配,但是我实际计算了下,线上阻抗也是比较接近65Ω左右的。可能实际会超出一点,大约100Ω左右。
但是板子刷了新程序之后,跑的很好。
所以后端逻辑单元的程序很重要哦

网友D(2014-03-06):
可以和制版厂说明  他们给调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和制版厂说明  他们给调阻抗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