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我的第一个电路图,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3-07-29):
9V电池供电,经TL431产生5V电源。5V同时供给电桥型压力传感器和AD620。AD620放大倍数为500。
压力波形周期为50Hz以内的生理波形。再现该波形需要低通频带达到1000Hz。听说AD620通频带和放大倍数有关,但没查到相关信息。高手们给透露一些吧。
十分感谢!

网友A:
没玩过这个。

网友B:
tl431带不起这个负载吧?1k电阻上承担4V电压,就是流过4mA电流,431基准2.5V(好像也有1.25的,没碰过),要产生5V出来,则那两个分压电阻应该一致,这里按2k算,两个4k,就有5/4毫安电流,还有4-5/4=2.75ma,这。。。还是拿个8550带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431带不起这个负载吧?1k电阻上承担4V电压,就是流过4mA电流,431基准2.5V(好像也有1.25的,没碰过), ...

我有两个想法。
一是5V驱动电桥和620,这时431的两个电阻应相等,但620就要放大500倍,RG为100欧。
二是7.5V驱动电桥和620,这时431的两个电阻如图所示,620放大300多倍,RG为150欧。
二的好处是620放大倍数小,通频带宽一点。
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两个想法。  一是5V驱动电桥和620,这时431的两个电阻应相等,但620就要放大500倍,RG为100欧。  二是7 ...

我没玩过。只知道一个道理,看菜吃饭,给钱干活。设计电路要考虑后面电流是否供得上,工作电流都没有,还怎么工作呢?对吧。tl431的问题是流过的电流不能太大,总的说就是负载必须稳定,不能一会负载用这么多电,让tl431差点没电停止工作,一会又用很少,导致流过431的电流大增,几下431就挂了。。。电源合理了,再按照经典电路设计就好了。

楼主(2013-09-19):
刚用万能板把431的输出搭成了,小兴奋一下!: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