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助关于单片机串口通讯程序。。。

楼主(2013-07-29):
目前用DS18B20做一个温度采集系统,,想用串口将单片机的温度数值实时传给电脑显示,,不知道怎么编程,,望指导啊。。多谢了。单片机是mega16

网友A:
这不是个难题.
AVR 的串口发数据, 电脑就能收到, 也就是说, 实时传输很好办.
可能电脑显示, 得做个接收显示的软件, 也不复杂, 但对于玩单片机的, 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个难题.
AVR 的串口发数据, 电脑就能收到, 也就是说, 实时传输很好办.
可能电脑显示, 得做个接收显示 ...

能帮我写个程序吗?单片机的程序即可,,上位机我再看看,,就是让温度值可以实时的传到计算机.多谢了!

网友A:
能帮我写个程序吗?
能写这程序的, 坛子里大有人在, 不过, 可能得花点银子哦

这里有很多的热心网友, 会帮助你自己搞定这样的程序.
只要你有时间, 而且肯学.

网友B:
如二楼所说,这个确实比较简单,大学课程设计也就是这个难度了。
我想说,这就是当年我在学校学习单片机时候的课程设计,PC端不仅要显示温度值,还有画出温度曲线。

网友C:
用串口小助手,网上直接下载

网友D:
可以用串口MODBUS协议做,电脑上用MODSCAN32查询并显示...

网友E:
郭天祥的书有这样的例子,上位机,下位机。

网友F:
网上有串口小助手。串口程序有现成的,是郭天祥的
#include<reg51.h>
main()
{
        REN=1;
        SM0=0;
        SM1=1;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ES=1;
        while(1)
        {
                while(1);
        //        RI=0;
        //        P1=0x00;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P1=SBUF;

}
自己看看再改吧

网友G:
ds18b20各种单片机的驱动网上很多的  结合数据手册把程序看懂 然后再看看串口通讯 你的下位机就ok了 至于上位机就更好办了 找个编软件的初学者都能给你编了

网友:
只要数据采集好了,用一个时间判断,定时发数据到PC就行了。PC上用串口助手什么的都可以接收数据

楼主:
已用LBVIEW编程完毕,,多谢大家,,虽然没给我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