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模块的电源保护

楼主(2013-07-29):
我现在设计的是9到18V的宽输入,12V\500mA的稳定输出,怎样设计一个保护电路,当输入不小心接到了交流220V的电源上时保证只烧保险丝,其余的电路板完好。

网友A:
机械结构上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结构上保护吧

请问一下机械结构怎么保护?

网友B:
机械保护的反应速度跟不上
需要采用电子电路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保护的反应速度跟不上
需要采用电子电路保护

请问您有什么好的建议,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械保护的反应速度跟不上
需要采用电子电路保护

我说的是机械结构保护。。。。
从结构上阻止220VAC接入,何来快慢之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机械结构怎么保护?

低压直流输入端子和220VAC输入端子用不同结构的

网友C:
在进线上并联一个CBB电容,后面接一个继电器,继电器常闭触点给电路供电,不接220V时,电路正常,接入220V时,电容通交,开始给继电器供电,继电器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后级电路同时断电,这样设计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知道它的反应速度能不能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进线上并联一个CBB电容,后面接一个继电器,继电器常闭触点给电路供电,不接220V时,电路正常,接入220V ...

但是交流220V会把后面的电源模块烧坏,而且继电器的电阻很大,要是接直流的话会有很大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直流输入端子和220VAC输入端子用不同结构的

这个功能就是怕别人接错了,要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

还不够清楚吗?低压直流一种端子,高压交流另一种端子,一个萝卜一个坑,错了插不进去。

网友D:
防护是需要有实际根据的,有些不用考虑,不然会陷入设计怪圈

网友E:
我们一般的Fuse过流了才会保护,所以最好做一个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F:
fuse + 电压钳位, 大不了断fuse,当然也可以用自恢复保险,更方便

网友G:
升降压的电路是用什么方案IC

楼主:
引用 网友F:
fuse + 电压钳位, 大不了断fuse,当然也可以用自恢复保险,更方便

电压钳位做好是用什么器件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升降压的电路是用什么方案IC

买的直接的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一般的Fuse过流了才会保护,所以最好做一个过压保护电路

普通的过压保护电路行不同吧,这个过压值太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压钳位做好是用什么器件比较好呢

tvs   压敏

楼主:
引用 网友F:
tvs   压敏

谢谢拉,我现在正打算用这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