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容量问题

楼主(2013-07-29):
请问FLASH 4K*16,是否代表flash的总容量为64K,那么4K跟16分别代表什么??
谢谢。

网友A:
是64K,分别代表数量和位数

网友B:
一般来说应该写作“4k×16bits”,也就是4K的,一个字节有16位,即0000 0000 0000 0000,一次读写必须为16位的倍数(一般不允许位寻址,只能字节寻址,不排除特殊的俺没见过)。

也可以说成64K bits,一共64K位。就像八位单片机和16位单片机或者win 32位和64位的区别。后面代表一字节的位数,前面代表有多少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应该写作“4k×16bits”,也就是4K的,一个字节有16位,即0000 0000 0000 0000,一次读写必须为16 ...

谢谢,很详细。
请问在选择上 位数小的是否比位数大的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很详细。  请问在选择上 位数小的是否比位数大的更好??

位数和单片机位数配合比较好,按需要来,一般8位的比16位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