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TZ口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3-07-29):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ePWM module包括Time-base (TB) module,Counter-compare (CC) module,Action-qualifier (AQ) module,Dead-band (DB) module,PWM-chopper (PC) module,Event-trigger (ET) module,Trip-zone (TZ) module等七个模块。正常的发出PWM波要配置TB、CC、AQ、DB、ET等五个模块。

Time-base (TB) module为定时器模块,有

TBCTL(控制寄存器)配置定时器的时钟、计数模式、同步模式

TBSTS(状态寄存器)

TBPHSHR(高速PWM用)

TBPHS(相位寄存器)计数器的起始计数位置,例如寄存器为0x0100则计数器从0x0100开始计数

TBCTR(计数器)

TBPRD(周期寄存器)设置计数器的计数周期。只有TBPRD(周期寄存器)有影子寄存器。

本程序的设置为count-up-and-down mode计数模式,相位为零,ePWM2 、ePWM3、 ePWM4、 ePWM5、 ePWM6通过ePWM1的计数器到零时进行同步,计数周期为0.5ms。

Counter-compare (CC) module为比较器模块有

CMPCTL (比较控制寄存器)设置CMPA、CMPB的重载模式

CMPAHR(高速PWM用),

CMPA(比较值寄存器A)设置EPWMxA的比较值,有影子寄存器。

CMPB(比较值寄存器B)设置EPWMxB的比较值,有影子寄存器。

本程序只应用了CMPA,设置计数器到零时重载CMPA。

Action-qualifier (AQ) module比较方式预设模块

AQCTLA (输出A比较方式控制寄存器)设置EPWMA的比较方式有CBD、CBU、CAD、CAU、PRD、ZRO,无影子寄存器,立即装载

AQCTLB (输出B比较方式控制寄存器)设置EPWMB的比较方式有CBD、CBU、CAD、CAU、PRD、ZRO,无影子寄存器,立即装载

AQSFRC (软件强制控制寄存器)设置AQCSFRC重载方式(RLDCSF),通过(OTSFB、ACTSFB)设置EPWMB、(OTSFA、ACTSFA)设置EPWMA启动一次强制置位无效、置零、置高、反向,当OTSFB、OTSFA被写1时,动作一次,写0无效,无影子寄存器

AQCSFRC (软件连续强制控制寄存器)可以强制EPWMA、EPWMB的输出为low或high或AQCSFRC不起作用,有影子寄存器,当寄存期被加载后的第二个时钟开始作用,如TBCLK=0时加载,TBCLK=1时开始起作用

说明:

CBD为TBCTR(计数器)与CMPB在down计数时相等使输出为low或high或反向或不动作

CBU为TBCTR(计数器)与CMPB在up计数时相等使输出为low或high或反向或不动作

CAD为TBCTR(计数器)与CMPA在down计数时相等使输出为low或high或反向或不动作

CAU为TBCTR(计数器)与CMPA在up计数时相等使输出为low或high或反向或不动作

PRD为TBCTR(计数器)与TBPRD(周期寄存器)相等时使输出为low或high或反向或不动作

ZRO为TBCTR(计数器)计到零时使输出为low或high或反向或不动作

注意:以上均是相等时起作用,其它时间不管,只有AQCSFRC(软件连续强制控制寄存器)持续起作用

如同时出现比较则优先级如图

例:CMPA=100,CMPB=100,up计数,EPWMA初始为低,CAU设置高,CBU设置低,当TBCTR计到100时,CAU、CBU同时作用,根据优先级,EPWMA输出低。

当CMPA=100,CMPB=110,其它不变,当TBCTR计到100时,EPWMA输出高,计到110时EPWMA输出低。

本程序只应用了EPWMA输出通过Dead-band (DB) module产生互补的PWM波形。Action-qualifier (AQ) module比较方式预设模块配置如下:AQCTLA (输出A比较方式控制寄存器)的CAU置高,CAD置低,其它无效。在初始化中配置。

AQCSFRC (软件连续强制控制寄存器)通过AQSFRC(软件强制控制寄存器)的RLDCSF配置为TBCTR(计数器)计到零时装载,根据需要每次中断配置CSFA置高、置低或软件连续强制无效。其优先级最高,强制时CAU置高,CAD置低不起作用,无效时CAU置高,CAD置低起作用。

AQSFRC(软件强制控制寄存器)的ACTSFA配置为置低,当本周期软件连续强制无效时,向OTSFA写1,保证有效高周期的起始是低状态,防止上一周期结束时为高。

Dead-band (DB) module死区模块

DBCTL(死区控制寄存器)设置S5,S4,S3,S2,S1,S0开关选择的

DBRED(死区上升沿延时)上升沿延时时间

DBFED(死区下降沿延时)下降沿延时时间

本程序的设置为S5=0,S4=0,S3=1,S2=0,S1=1,S0=1;延时时间为5us。EPWMxA= EPWMxA in,EPWMxB为EPWMxA in的反向。

Event-trigger (ET) module中断事件模块

ETSEL(中断选择寄存器)使能及事件源选择(SOCA触发ADC转换,SOCB触发ADC转换,中断)

ETPS(中断预设寄存器)xxxCNT记录时间发生次数,当与xxxPRD相等时,发出中断信号,xxxCNT停止计数,当标志为清除时xxxCNT置零重新计数

ET标志寄存器(中断标志寄存器)状态标志位,中断时为1

ETCLR(中断标志清除寄存器)写1清除相应标志位

ETFRC(强制中断寄存器)写1强制相应中断发生

本程序选择SOCA触发ADC转换,TBCTR=0位中断事件源,xxxPRD为1。

网友A:
顺便  这个资料我觉得不错

网友(2015-12-07):
楼上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2017-11-29):
谁能给我简单地解释一下 TZ 口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上面那一长段答案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