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为什么ICD3烧不进去程序

楼主(2013-07-29):
ICD3烧不进去程序了,没有任何提示,status指示灯亮红色,而且灯一闪一闪的,Active指示灯及时不接在目标板上也一直亮着(目标板供电),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拔掉重新连接

网友B:
这种情况,MPLAB应该会提示错误的,你可以查阅一下相关的文档,一般是不难解决的。

网友C:
Active指示灯及时不接在目标板上应该一直亮着(目标板供电),怀疑5V供电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重新连接

试过了,不过没有反应,后来重新启动电脑就解决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忘记结贴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