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解电压采集回路。运放输出多少

楼主(2013-07-29):
(图片)

楼主:
大神都哪儿去了

网友A:
大神都跟***吵架去了,你慢慢等吧~

网友B:
运放输出多少伏,还是AC0处输出多少伏?
AC0处电压=Vi通过RW5的分压。也就是RW5的抽头电压输出范围0~Vi.

网友C:
有二个v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出多少伏,还是AC0处输出多少伏?
AC0处电压=Vi通过RW5的分压。也就是RW5的抽头电压输出范围0~Vi. ...

输出是0-5v的,vi经电阻网络分压后范围为0-2.97v。现在是运放输出电压,也就是R22两端电压不知道怎样算了?。这两个光耦是隔离用的,同型号的,电流I1和i2是相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二个vin?

电压是正负输入的,电路最后是输出采样的

网友D:
大神还没来,我先说两句。
我认为这个电路不是个好的设计。
这两个光耦好像不是线性光耦。
两个光耦的一致性很难保证。好像Datasheet上并没有保证通道之间的一致性,再仔细看看。
最主要的是,两个输出三极管的工作点并不一样。上面那个三极管的发射级通过R21接地,下面那个发射极通过10K接地。
对于模拟信号的隔离电路,有比较成熟的设计,好像并不是这样做的。

网友D:
原设计的思想是RW5上的电压与R21相等,你可以用虚短自己计算一下R21上的电压,就知道输出了。

网友B:
RW5和R21阻值不一样,最后输出变成了0~2Vi。

网友E:
521这类光藕的电流传输比离散的很厉害的,你怎么标定?就靠加入标准信号,然后调节RW5?

网友E:
我考虑过用光藕导通后的后端占空比计算输入交流电压的值,标定就是靠调后面低压端电位器,受ltv817电流传输比影响,即使标定后,精度依然不高,且制造成本会因为这个标定过程增加很多,最后还是换了隔离放大器,可靠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还没来,我先说两句。
我认为这个电路不是个好的设计。
这两个光耦好像不是线性光耦。

对,光耦不是线性的,但是两个光耦一起相当于线性光耦了。
其中一个做反馈,补偿非线性,另一个做输出。
两个光耦就是不共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考虑过用光藕导通后的后端占空比计算输入交流电压的值,标定就是靠调后面低压端电位器,受ltv817电流传输比 ...

但是两个普通光耦加上运放能够实现线性光耦的功能,精度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出是0-5v的,vi经电阻网络分压后范围为0-2.97v。现在是运放输出电压,也就是R22两端电压不知道怎样算了 ...

你不需要计算R22两端电压,你也不可能计算
R22处于反馈回路中,运放的第7脚电压受很多因素影响,比如光耦正向压降,传输系数等等,这些都是不可预测的变量,所以不可能计算
这样的电路,你只要需要计算RW5上的电压就可以了,非要计算R22上的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需要计算R22两端电压,你也不可能计算
R22处于反馈回路中,运放的第7脚电压受很多因素影响,比如光耦 ...

我想知道光耦的输入电流是不是在线性区,该怎样算?用电流传输比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光耦的输入电流是不是在线性区,该怎样算?用电流传输比吗?

量量光耦二次(三极管)两端电压,此电压数值在电源电压和三极管饱和压降之间,就是在线性区(留出一定余量)。

两支光耦不一定相当于线性光耦,除非两支光耦特性完全一致,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光耦的输入电流是不是在线性区,该怎样算?用电流传输比吗?

可以用电流传输比来计算,但只能很粗略的算。
光耦的输出电流等于U/R21,则光耦的输入电流等于U/R21/CTR。
CTR不是个精确的值,Datasheet只能给个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量光耦二次(三极管)两端电压,此电压数值在电源电压和三极管饱和压降之间,就是在线性区(留出一定余量) ...

同型号的光耦应该可以认为他们的特性是完全一致的吧。
还有俺搭了个电路,测量R22两端电压,发现竟然不到一伏。什么个情况?
版主给看看

网友D:
楼主认为不到一伏有什么问题吗?
R22的电压等于R22×U/R21/CTR,其中U是R21上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认为不到一伏有什么问题吗?
R22的电压等于R22×U/R21/CTR,其中U是R21上的压降。
...

这个我查的资料,光耦的线性区是输入电流在2-10mA,
如果R22上电压最大还不到1V,怎样保证它是工作在线性区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查的资料,光耦的线性区是输入电流在2-10mA,
如果R22上电压最大还不到1V,怎样保证它是工作在线性 ...

再把之前的话重复一遍,R22上电流等于U/R21/CTR,
如果该电流在2~10mA之间,你应该可以计算出U和R21的合理取值范围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同型号的光耦应该可以认为他们的特性是完全一致的吧。
还有俺搭了个电路,测量R22两端电压,发现竟然不到 ...

同型号光耦也不能认为特性一致,甚至同一封装的521-2或者521-4都不能认为特性一致。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两个普通光耦加上运放能够实现线性光耦的功能,精度应该是可以的

怎么能保证一致,按照我的理解,这个受电流传输系数影响很大,无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型号光耦也不能认为特性一致,甚至同一封装的521-2或者521-4都不能认为特性一致。
...

恩,受教了,确实光耦的CTR不能保证完全一致。只是理想状态下的一种假设
那这个直接用线性光耦替代可以吧版主
比如HCNR200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受教了,确实光耦的CTR不能保证完全一致。只是理想状态下的一种假设
那这个直接用线性光耦替代可以吧 ...

用线性光耦当然没问题。
如果两个521能行,厂家生产的线性光耦还能卖出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