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语法问题

楼主(2013-07-29):
这个怎么就非法呢?

网友A:
没感觉出来非法的地方。

有什么提示么??

网友A:
我觉得从语法上没有问题

网友B:
你定义的Z_BUS是3 downto 0貌似使用的时候只能是downto?

网友C:
声明上是要求降序 赋值的时候也应该是降序 只能这么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