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最近在自学ucos,只是看看书,觉得效率很差,很苦恼

楼主(2013-07-29):
如题,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光看书没用,必须上开发板

网友B:
同意, 必须要练一练的.
可以在电脑上, 不是有 BC++ 3.1 环境的例子嘛, 可以仿真运行试试.
但是, ucOs, 内核理论部分一点要看懂. 任务调度是 OS 的核心内容

网友C:
用软件仿真也是不错的学习办法!

网友D:
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一块,边学边调试是最好的,便于理解。:D

网友E:
搞这没用,没有投资价值。
招聘网站上,根本没这ucos需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搞这没用,没有投资价值。
招聘网站上,根本没这ucos需求。

+1 ,uCos没什么实用价值,还不如 C:\Keil\ARM\RL

网友G:
在学OS,不知从何下手,目前毫无进展

网友H:
我也是新手,望大家帮助

网友I:
用MDK,虚拟的stm32仿真也不错,不必用老迈的bc++ 3,另外vc++也可以,网上有移植好的,但是,还是觉得mdk的最好用,因为有虚拟的逻辑分析可以用

网友J:
还是做实验,单步跟踪学的最快!

网友K:
直接从应用入手,别一上来都深入原理,那样只能让你约来越晕。先学会怎么用接下来可以慢慢一步步深入……推荐你本书。周航磁的基于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程序与设计,

网友(2013-12-15):
引用 网友K:
直接从应用入手,别一上来都深入原理,那样只能让你约来越晕。先学会怎么用接下来可以慢慢一步步深入……推 ...

同意,做项目才能有进步,做的过程中边做边学习,快的多

网友C:
1,ucos的学习资料很多,但是ucos为了通用,搞得大而全了!
2,学习os,重点搞明白任何切换和信号量!

网友L:
一方面读点代码,一方面上板子跑跑
可以关注亮点嵌入式,卢有亮新浪博客

网友M:
学任何一样东西,入门是最难最难的,在这个阶段,要不断的找懂的人问。问同学,问师兄,问网友............想当年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同意, 必须要练一练的.
可以在电脑上, 不是有 BC++ 3.1 环境的例子嘛, 可以仿真运行试试.
但是, ucOs, 内 ...

同意,顶下

网友O:
本人看了几天的关于UCOSII的资料,还没动过手做过呢,,,我是想先理解了一些基本概念,再动手,手上有开发板的。现在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驱动程序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哦???
比如鼠标插上时需要安装驱动程序,那这个驱动程序是在哪里跑出来的?
又比如在UCOS系统下建个任务,点亮LED灯,一般我们给对应的IO口给个低电平就点亮了,是不是这个IO=0;就类似于一个驱动程序呢?
求大神帮忙解释下,感激不尽啊。
我现在还在看,打算看完网友推荐的任哲《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再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P(2014-03-16):
引用 网友O:
本人看了几天的关于UCOSII的资料,还没动过手做过呢,,,我是想先理解了一些基本概念,再动手,手上有开发 ...

比我提前几步了啊,我刚开始看书没几天呢,平时多交流呀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比我提前几步了啊,我刚开始看书没几天呢,平时多交流呀

好的,可以加我QQ273073675 一起探讨

网友Q:
不想买板,就是仿真
要是仿真,就是proteus
目前到proteus8.0,ARM7尤其LPC系列的很多

网友R:
MDK+仿真吧。。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网友S(2014-04-30):
看源码,用source insight.上板子用例子.用起来不难.深入理解OS的个个运作才能.好好啃吧.

网友T:
这个系统很小的呀。。。源码也没有多少的。。。
你首先要知道这个系统能干啥。。。然后看源码。。。。老早之前就有出书的。。。
我当初完全看源码+网络信息,这样弄通的。。。最后才上的开发板。。。

网友U:
不是那么容易学的,要**啊,主要是理解原理较困难

网友V:
引用 网友E:
搞这没用,没有投资价值。
招聘网站上,根本没这ucos需求。

一般学了STM32,就觉得51就那点东西,学了ARM9就觉得STM32没啥的;
学了Linux就觉得UCOS没意思?对么

我想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嵌入式系统都是ARM+Linux

是不是所有的嵌入式芯片都是ARM?

网友W(2014-08-11):
我们单位一些产品实时系统用的是uC/OS,现在也要我弄这个?
现在公司是不是用这个系统的很少啊?

网友X:
不同的产品需求, 对应着不同的硬件平台(主要是指处理器平台)
不同的硬件平台, 对应着不同的操作系统(例如, linux, vxworks, ucos等等)

一般公司做产品, 都会考虑到需求任务和成本比, 所以基本都会有三个不同层次的处理器平台要求
小的用51, 一般很少使用操作系统, 或者公司自己搭一个相对通用的'系统'
中的用单片处理器, 例如: m0,m3, arm7, 一般都使用操作系统, 但考虑到这种单片处理器内嵌资源相对较少, 所以一般使用ucos这样小的操作系统
大的用处理器平台, 也就是CPU+存储器+外围, 使用这样的平台, 由于任务较多且多样性, 所以一般使用比较通用的操作系统, 例如linux, vxworks等

所以没有那种嵌入系统是没有用的, 只是适用不适用.

网友Y:
首先要学会任务调度算法,这个搞清楚全清楚了

网友Z(2014-09-17):
引用 网友R:
MDK+仿真吧。。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也想学这个μcos2,没有开发板,它的仿真开发环境用什么软件呐?

网友Z:
在没有硬件的情况下,如何学习μ/COS -Ⅱ更有效果一些,感觉看书没进步一样

网友R(2014-11-01):
引用 网友Z:
我也想学这个μcos2,没有开发板,它的仿真开发环境用什么软件呐?

开发板么。。。买个STM32F103C8的最小系统+一个STLINK  不到40块钱(不包邮)   慢慢跑调度就好。。不是很需要开发板的,,我最初学是基于51学的嵌入式操作系统。不是UCOS ii   后面才接触的,所以上手快

网友AA:
找块板子来练练手最好

网友AB:
硬件是一定要有的。
没有硬件学习真的很难
先找个例子开始从应用入手。在例子的基础在任务中对代码进行小改,首先玩玩延时,对多任务来个初步的认识,
再对其进行一步一步的深挖,了解任务间是怎么通信的?任务是怎么同步的?
再去了解任务是怎么切换的
最后可以考虑移植的事
绝对不要从移植开始。。

网友AC:
UCOS就是个调度器,唯一的用处就是你的任务可以不用时时关注定时器就能很好的按照周期执行,除此之外,没发现什么别的好处.    如果你裸奔状态机玩的很好,完全可以不学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