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STM32F103C8T6的TIM4为什么不工作呢?

楼主(2013-07-29):
问题如题啊,仿照野火的TIM3库代码,用在STM32F103C8上,TIM2,TIM3都好用,改为TIM4就出问题了,进入不了中断,求解呢?
代码如下:
void TIM3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3_Configuration(unsigned char timedata)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 ENABLE);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0000/timedata;//(10000-timedata);//5*timedata;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计数值)介于0x0000到0xffff之间 */
    /* 累计 TIM_Period个频率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 - 1);                                /* 时钟预分频数 72M/72 介于0x0000到0xffff之间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采样分频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向上计数模式 */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                                                /*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 */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 开启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 DISABLE);                /*先关闭等待使用*/
}
中断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 TIM_GetITStatus(TIM3 , TIM_IT_Update) != RESET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 TIM_FLAG_Update);
                   tim3_facto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GPIO_Pin_1);
        }
        if(tim3_factor==100)  tim3_factor=0;                                                                                }
Main中:
        TIM3_NVIC_Configuration();
        TIM3_Configuration(50);
        START_TIME3;
TIM2,TIM3都好用,改为TIM4就出问题了,TIM4不工作,求解~

网友A:
查看你的启动文件里面是不是有定时器4的中断向量,一些老版本的没有。

网友B: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 DISABLE);                /*先关闭等待使用*/
没有这么关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