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极性电容用于交流电?

楼主(2013-07-29):
这个直流半波整流电压电路中C1在正半周期不是反接了么?如果是相同极性电压串联用于交流电,我可以理解,但是如上图就不理解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谁告诉你正半周期的时候,C1的正极比负极电压低呀??

网友B:
哎   这个问题

你可以这样理解
交流电加了二极管之后
就不再是交流电了而是直流电

直流电对应的是有极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   这个问题

你可以这样理解

原来如此,多谢指点……

网友C:
这就理解了?额地个神啊~

网友D:
这是个倍压整流的经典电路,二极管D1保证C1的正极不会充负电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理解了?额地个神啊~

望您在指教哈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望您在指教哈子……?

反正我觉得他们解释的太笼统了,我是理解不清的,
个人分析:A负B正的时候,D1导通,C1充电,D2截止,后面电路不管,因为没有电流,
         A正B负的时候,D1截止,C1放电,D2导通,C2充电,同时负载工作,且电流方向不变,放电相对缓慢,不可能低于B点电位,——————下个循环~继续工作。
    个人浅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觉得他们解释的太笼统了,我是理解不清的,
个人分析:A负B正的时候,D1导通,C1充电,D2截止, ...

谢谢指教,您理解的对。A正B负的时候,除了C1放电给C2充电和负载使用外,资料上说二次侧电压UAB通过C1,D2给C2充电和负载用,就是这我搞不清楚UAB怎么过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您理解的对。A正B负的时候,除了C1放电给C2充电和负载使用外,资料上说二次侧电压UAB通过C1,D ...

怎么过去的?那是电路回路的一部分啊?没有这个回路怎么有电流形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过去的?那是电路回路的一部分啊?没有这个回路怎么有电流形成啊~

此时电容相当于短路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时电容相当于短路是吧

相当于短路,你能理解么?以前别人给我解释的时候,说相当于什么什么,我是很难理解的。
其实我理解你问的意思:A正B负的时候,电容C1的负极放负电荷和A的正电荷中和,C1的正极放正电荷定向移动,沿着刚刚说的电流方向经过D2流回到B,与B的负电荷中和,那么电路中用正电荷流向看的话就是C1的正极出发,经过D2,C2(给它充电),负载,B端,A端,回到C1负极。(不要总考虑什么变压器UAB电压怎么怎么过去,你被一句话拦住了,因为你要记住电路本质就是电荷定向移动的结果。所以抽象思维理解下,应该不难的。)

还是个人浅解,仅供参考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倍压整流的经典电路,二极管D1保证C1的正极不会充负电荷

倍压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当于短路,你能理解么?以前别人给我解释的时候,说相当于什么什么,我是很难理解的。
其实我理解你问 ...

多谢您悉心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倍压是怎么实现的?

负半周期,C1充电至Vm,正半周期,C1通过D2放电给C2充电和负载使用,另一方面UAB也给C2充电和负载使用,这时候负载电压其实就是2Vm了。其实也可以这么看,正半周期时候,C1放电和UAB是两个串联起来的电源。

网友E:
引用 楼主:
负半周期,C1充电至Vm,正半周期,C1通过D2放电给C2充电和负载使用,另一方面UAB也给C2充电和负载使用,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