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精度问题,请知情者解答!谢谢

楼主(2013-07-29):
看DS18B20技术手册上的FEATURES部分写到:±0.5°C accuracy from -10°C to +85°C
温度测量部分又写到:
The core functionality of the DS18B20 is its direct-to-digital temperature sen
DS18B20 is configurable (9, 10, 11, or 12 bits), with 12-bit readings the f
equates to a temperature resolution of 0.5°C, 0.25°C, 0.125°C, or 0.0625°C.

我找遍了全文,都未找到DS18B20最高测量精度(非显示精度)是多少?
测量精度是12位下的0.0625°C呢,还是+-0.5°C?
也就是说0.0625°C是能表示的小温度,那它是不是能测量到的最小温度?
请知情者,解答!

网友A:
0.5度是误差,0.0625是测得的分辨率,有这么高的分辨率不代表有这么高的的精度哦。

楼主:
也就是说10位11为12位分辨率是虚设咯?

网友B:
±0.5°C 是在 -10°C to +85°C 范围内,测量的最大误差。
实际测量,温度测量值波动 0.0625°C。而且多次转换出的结果一致。测量值还是很稳定的。

使用情况来看,和手册所述是一致的。

楼主:
这是你使用过得出的结论?

网友C:
显示分辨率0.0625,温度分辨率0.5。DS18B20整数以0.25和0.75作为进位界限。若要提高分辨率可以读出温度计数剩余值进行计算。也就是温度0.8的时候你读出1.0,1.3的时候读出1.5。就像秒表,手表有到毫秒,可你没反应过来它就消失了,没能读出。我用过了,但直接把小数舍了,没必要精确。呵呵,datasheep这么写了,就这样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你使用过得出的结论?

是实际使用得到的结论。
我的设备上有 热电偶、Pt1000 等,测出的温度差异不大,所以对 DS18B20 测量精度很满意。
DS18B20 算是最省心的了。

网友D:
18B20精确度和PT1000差距大了去了

网友E:
0.5是温度的绝对误差,也就是精度,可能你读取的是10度,实际在9.5-10.5度之间。
0.0625是ADC的分辨率,分辨率一般比精度小。
一般情况下,更小的分辨率适合判断温度的微小变化,适合控制需要。
当ADC位数不是很大的情况下,ADC值还是比较稳定的,只有ADC位数很高,才会上下随机波动。

网友F:
2楼正解,,这个传感器还是不难的

网友B:
这是实测数据截屏。每秒更新一次。第一列是 DS18B20 的测量温度,12Bit 转换精度,转换出的数据还是比较稳的。数据没有经过处理。
DS18B20 只是用于测量室温的。

网友G:
18B20多少银子一颗?

网友H:
测量精度是12位下的0.0625°C呢,还是+-0.5°C?
A:精度最大是0.5
也就是说0.0625°C是能表示的小温度,那它是不是能测量到的最小温度?
A:不是它能测量到的最小温度,而是能测量到的最小温度变化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G:
18B20多少银子一颗?

淘宝上主流是7块。上次让朋友帮买,去电子城,4颗每颗11块。感觉这玩意只适合玩玩,量产估计只能用在大家伙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主流是7块。上次让朋友帮买,去电子城,4颗每颗11块。感觉这玩意只适合玩玩,量产估计只能用在大家 ...

进口原装的吗?

网友G:
太贵了,只知道开发板用来学习的,没怎么见人实际应用的

网友I:
利润高的产品用的还是挺多的,省事。

网友J:
看应用场合吧。用起来还行就是温度范围太窄了。精度没有二极管高,温度范围也比二极管小一些。跟pt100没的比,不是一个档次上的。跟热点偶相比精度能拼一下,其他也被完爆

网友K:
买这个元件是比较贵(已经降到到四块多了),可是它能够一根(条)线上挂接多个测点;在现场,多用几根线的开销远远超过买零件的了。线性模拟量在元件内部解决,上位机后处理也简单些,用起来很轻松。

网友L(2014-04-20):
引用 网友G:
18B20多少银子一颗?

4—7块,不等,芯片便宜点。

网友L:
便宜的测温芯片有哪些?-20℃到100℃之间,精度0.5左右就行的。价钱很重要的。。

网友M(2017-08-05):
引用 网友C:
显示分辨率0.0625,温度分辨率0.5。DS18B20整数以0.25和0.75作为进位界限。若要提高分辨率可以读出温度计数 ...

能不能说一 下  具体是 怎么把 小数给省的,求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