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问题

楼主(2013-07-29):
C++ 中 int(a) 与 (int) a的区别?

网友A:
(int)a;是类型强转;int(a);C++中调用int的有参构造函数.

网友B:
前者是强制类型转换,将a强制转化为整形;后者是表示int的构造函数,参数为a;

网友A:
引用 网友A:
(int)a;是类型强转;int(a);C++中调用int的有参构造函数.

分析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