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序问题

楼主(2013-07-29):
假如有一个结构体,里面都是string类型的成员,然后用vector保存这样的结构体,我现在想通过其中一个成员为标准,对vector里面的所有结构体进行排序(还有去除相同的),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写一个bool的comp函数,指定相应的string成员的前后关系,比如小于或者大于
然后用std::sort

网友B:
依照LZ的需求,std::set更合适。

网友C:
std::sort,第三个参数用 lambda 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写一个bool的comp函数,指定相应的string成员的前后关系,比如小于或者大于
然后用std::sort ...

可以试试

网友E:
用std::set更合适

网友F:
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基础的C++排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