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不能启动问题

楼主(2013-07-29):
DSP有时不工作,经测试发现是DSP电源不对,DSP 内核电压正常,但是io电压不正常,如果DSP没启动的时候IO电压只有1.5V左右,若DSP正常启动则电压正常,当DSP不工作时发现的,发现DSP内核电压同io电压之间产生了一个二极管。,,,各位大哥们k帮忙看卡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这个不好说  从你的描述看应该是内核的电压没问题   只能是外设3.3V供电电源有问题了
如果用的是1117系列的   建议你换一下再次测试
还有个问题  就是你的DSP在不正常启动的时候你有没有摸3.3V供电电源芯片是否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