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的稳压芯片的效率高,还是变压器的DC转DC效率高?

楼主(2013-07-29):
DC-DC的稳压芯片的效率高,还是变压器的DC转DC效率高?

开关型号的DC-DC芯片芯片很多,我这里有一个利用变压器转换+-3.3V的电源,想改成DC-DC的芯片来转换,不知道效率会不会比变压器的方式高,我这里是HART通信相关的产品,需要控制电流在4mA以下。

网友A:
效率不一定的
要看你具体的方案
你可以把2个方案都贴来看看
或者你自己测试效率

网友B:
有时候是必须隔离的

网友C:
当然是DC-DC的稳压芯片的效率高,能达到75%的效率,DC-DC非隔离电源芯片可以达到 94%的高效率.而线性变压器的DC转DC效率只能到35%左右.

网友D:
现在DC转换的效率高的可达95%,主要取决于你采用的器件和PCB设计。
电流这么小,建议你采用充电泵型DC芯片,一个产生正压,一个产生负压

网友E:
4mA电流,仅仅PWM方式DC/DC的效率也没那么高.
要看你的应用场景来选择,4mA对效率还有那么高的要求么

网友F:
几个mA的电流,直接考虑电荷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