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v7725摄像头模块视频输出的请教

楼主(2013-07-29):
手上有一个开发板,配套有7725的驱动了,我想自己根据驱动做一个调用7725的小程序,请问该如何入手,请知道的指教,谢谢!

楼主:
简单来说,请懂得的指导一下,如何根据驱动,调用驱动显示图像,谢谢!

网友A(2016-05-03):
论坛里面OV7725的资料怎么这么少,都是收购二手的。

不知道lz的问题解决没?

我想请教下,OV7725如果开窗,fps是否提高,还是保持不变?

谢谢各位指点,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