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3-07-29):
我想让信号输入为3.3V的高低电平,而输出也随着输入变化。这个电路需怎样改动呢,求指教。

楼主:
我不大懂电路,如果给它3.3V 或 0V 的输入,那入它的输出是什么?

网友A:
先声明没看懂你的电路,如果输入信号把第一个三极管打开,电源跟地不就连上了吗?

网友B:
你的第一个三极管想干什么?你的第二个三极管没有电源想干什么?

网友C:
你还是说说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吧,这个电路不能叫电路,只能叫几个元器件放在了一起

网友D:
可以改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改成:

谢谢您的帮忙,只是我刚才用模拟软件模拟了,结果输出并不是高低电平,而一直是高电平,无论输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我不知道是不是模拟软件的结果是否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说说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吧,这个电路不能叫电路,只能叫几个元器件放在了一起 ...

我想实现如果输入高电平,那么输出也是高电平,如果输入是低电平,那么输出也变成低电平,是个开关电路一样。

网友E:
diagram.**/diagram/circuit/cid/75/cirid/33454可以看下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想实现如果输入高电平,那么输出也是高电平,如果输入是低电平,那么输出也变成低电平,是个开关电路一 ...

6楼的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明白了。

网友G:
其实一个三极管就可以实现LZ的要求,现在画好的图无法上传

共基极电压放大电路可以完成楼主功能。

网友H(2014-05-10):
快速从入门到电子行业精英-“张飞电子工程师速成视频教程”帮您实现

推荐你看“张飞电子工程师速成视频教程”
这份视频教程讲解了电子世界从入门到精通的核心内容。主讲人以自己实际完成的项目为讲解对象,摒弃了传统教学方式-即对书本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复读。由易而难地讲解了原理图的设计,每一个元器件的作用及从工程和经验的角度教大家怎么去理解设计中的每一个元器件、教大家怎么去入手一个新项目,怎么去设计和架构原理图,怎么让设计的产品在市场上充满竞争力等。无论多深奥的理论通过讲解一听便懂并运用,同时逻辑严密、环环相扣,收听者会得到很大提升,不再似是而非、一知半解。更重要的是提升了自己独立做项目的能力。
视频教程在优酷网、土豆网上搜索“张飞电子工程师速成视频教程”
视频主讲人张飞老师是模电行业的专家,有着深厚的模电设计经验,需要高清版可以联系其本人。张老师QQ#437521793,邮箱songshanguiren1314@163.com
如需要深入学习,到淘宝购买高级教程,搜店铺“上海飞昌速达电子”或者“张飞电子工程师速成视频教程(第二部和第三部)
(所有看过视频的朋友都一致好评)

另外, 中级版 硬件工程师学习视频即将隆重推出,大家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