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89LP51用AT89LP ISP Studio连接不成功

楼主(2013-07-29):
本人用AT89LP51ED2,用FLIP能成功连接并且下载代码,因为FLIP没有烧写大部分熔丝位的功能,所以下载了AT89LP ISP Studio,结果数天过去了还是死活连接不上别说改熔丝位了。
硬件电路:PSEN低POL低RST高
连接方式:RS232 9600

求教各路英雄好汉

网友A:
没搞过,这个器件用的应该是很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这个器件用的应该是很少的。

是用得很少,我本人也比较不喜欢用AVR,但BOSS指定没办法,卡在这里已经好几天了

网友B:
AVR 还是很经典的,用的人很多,只是现在已经过时了。

楼主:
唉,都没有用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用得很少,我本人也比较不喜欢用AVR,但BOSS指定没办法,卡在这里已经好几天了 ...

这个是51   还不是avr

网友C:
引用 楼主:
唉,都没有用的回复

大家都没接触过  找FAE问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没接触过  找FAE问问吧

只能打电话过去问了,他自家的烧写器也没有明确写支持这个芯片,郁闷啊

网友D(2013-09-09):
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