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越快,光隔PS2805-1上升下降超长,请高手指点

楼主:
占空比50%的脉冲信号通过PS2805-1进行光隔,输入为3.3V,输出驱动电平5V,实验发现在低频工作时,输入输出波形都正常,但是输入超过2K后,输出波形就严重失真,当输入为20k时,输出根据严重失真了。

上图

输入信号20KHZ

输入信号20KHZ

输入信号4KHZ

输入信号4KHZ

输入信号2KHZ

输入信号2KHZ

网友A(2013-07-29):
驱动不足,就是输入端的电流太小,另外输出端接在C脚波形会好一些。

网友B:
输出电阻也大了,这些手册上都写了。

楼主:
如2楼,3楼专家指点,将输入输出电阻作了调整为180,输入输出波形在20K时,上升下降沿都比较好,但是输出驱动能力就弱了,驱动电压只有1V,如果我想作5V的驱动怎么处理呢?

网友C:
将D23用其他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D:
你把输出端PULS接在集电极,R40减小为330欧姆试试

网友E:
我一般输出加个三极管来加速,串口通讯到115200木问题

网友F:
任何器件都有速度限制,增加LED的驱动电流并合理选择光电管的集电极负载电阻可以最大限速的发挥器件速度,但也不能过限。

楼主:
如6楼朋友所示,把输出端PULS接在集电极,R40减小为330欧姆就OK了。

用6N137同样解决了这个问题。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