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开中断程序跑飞

楼主(2013-07-29):
GPIO_Init(GPIOC,GPIO_PIN_1 | GPIO_PIN_2,GPIO_MODE_IN_FL_IT);  //PC口 PIN1、2 中断输入

void EXTI_INIT_PORTC(void)
{
  EXTI_DeInit();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C , EXTI_SENSITIVITY_FALL_ONLY);
  //EXTI_SetTLISensitivity(EXTI_TLISENSITIVITY_FALL_ONLY);
}

单步调试的时候跑到开中断(enableInterrupts();)程序就跑飞了。。。修改为中断上拉也不行,而且我1、2脚都加了上拉到5V电源。设置成悬空输入应该也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A:
“程序就跑飞了” --- 跑哪里去了?你的中断向量表正确吗?你的中断处理程序正确吗?

网友B:
检查IO状态设置是否正确,重新最好要状态机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IO状态设置是否正确,重新最好要状态机方式

设置是对的,我空接的时候能正常的编译,但是加上控制板的时候就会出现跑飞,一开中断就跑飞。

网友B:
我是说吧IO频率降低,比如默认是32M,设置成2m,外围器件速度可能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就跑飞了” --- 跑哪里去了?你的中断向量表正确吗?你的中断处理程序正确吗? ...

这些都配置正确的,我程序还没进中断啊。就是配置完引脚为外部中断,然后开中断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吧IO频率降低,比如默认是32M,设置成2m,外围器件速度可能较低

设置好的,今天程序在跑的时候又好了。。奇怪的问题,昨天死活过不去,只要调用开中断函数就会跑飞掉。。

网友C(2015-09-10):
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