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编程问题

楼主(2013-07-29):
我是初学者 对dsp编译器编程不太了解 用的是ccs5.2 dsp上的那么多寄存器都需要记下吗 编译器上的程序都是一个一个敲上去的吗 我之前学习avr单片机时 那个编译器有向导功能 把需要用到的外设以及怎样运行选择好 程序框架及寄存器设置都是自动生成的  ccs5.2不知道怎么弄得 dsp28335上那么多的寄存器以及位都要记下来吗???谁能给点ccs5.2的例子以及简单介绍下怎么简单的编程

网友A:
肯定是不需要记得   但是你要看到后大概记得这个寄存器是用来配置什么的
每个模块相应的.h文件都是写好的   .h对应的.c文件就是你要用的模块的初始化配置函数
在这个函数里面你需要根据你要完成的功能  配置寄存器
这时候你可以结合每个模块的结构框图和datasheet配置一些寄存器
入门较难  你可以慢慢结合现有的程序  做简单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不需要记得   但是你要看到后大概记得这个寄存器是用来配置什么的
每个模块相应的.h文件都是写好的  ...

为什么帖子结不了  提示无法分配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帖子结不了  提示无法分配分?

说明你没有分配分数啊   在你发的帖子下面回复的每个人出就有个给分的小框  只有将你给的分数分配完了才能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