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RC降压电路,遇到问题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楼主(2013-07-29):
因为成本限制,采用RC降压电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继电器控制端为0V是一切正常,VDD跟VCC的电压都是正常的,一旦继电器控制端加VDD电压,继电器控制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吸合,就会出现VDD电压跌落的情况,只有2V多,请问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还有一个可控硅,所以无法用全波整流.

网友A:
继电器选用24V的,稳压管用24V 5v用78l05得到
这继电器吸合电压大概在16V左右,是可以维持的 在指标范围内。

网友B:
1.5uF 的电容太小了

网友C:
C1的容量加大

网友D:
这个电路不清楚,Vdd悬空?应该接在两个电容器的中点吧

网友E:
教科书或网上贴子说地很清楚了!…利用电容隆压是其依据恒流源原理!…你那个烂电路推倒重来!…

网友F:
继电器电流15mA左右,其他自己算,RC自己算电流值,你懂的

楼主(2013-09-04):
多谢楼上的几位,最终还是采用了开关电源,即使用24V的继电器也还是不稳定,毕竟后级还要显示还有其他的,用2UF以上的电容都不行,用再大的电容成本就不划算了.

网友G:
这么多的二三极管,感觉也不便宜啊。直接用一个LDO得了吧。。。现在也不贵啊。。。
功耗能忍受的就用Bipolar的78L05,不能忍受就用CMOS的 XC6701之类。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