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35 SCI发送问题求解!

楼主(2013-07-29):
(无正文)

网友A:
msg在哪儿定义的   他应该定义为字符串数组
如果这个定义合适  我觉得程序应该没啥问题
还有你串口调试助手那端用HEX方式还是字符方式显示的
切换一下看看

楼主:
msg 定义为char *msg;两种方式都切换了,和发的数对不上。用的是非中断方式,问下,echoback和loopback有什么区别?

网友B:
SCICCR 里有个loopback 位的说明:
LOOPBACKENA:
Loop Back test mode enable. This bit enables the Loop Back test mode where the Tx pin is
internally connected to the Rx pin.

楼主:
哦,看到过这句话,不过没记住,谢谢!

楼主:
不过问题出在哪?现在很费解,折腾3天了。

楼主:
watch window里观察SciaRegs.SCITXBUF里的值和串口调试工具里的接收到的数不一样,比如,我发个字符串“1”,接收到的却是g

网友A:
引用 楼主:
msg 定义为char *msg;两种方式都切换了,和发的数对不上。用的是非中断方式,问下,echoback和loopback有 ...

void scia_xmit(int a)
{
    while (SciaRegs.SCIFFTX.bit.TXFFST != 0) {}
    SciaRegs.SCITXBUF=a;

}
你把上面的函数参数改一下  看看

网友C:
把串口线调换下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