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675看门狗可以在跑程序的时候开和关不 请打算请教

楼主(2013-07-29):
12f675看门狗可以在跑程序的时候开和关不  请打算请教。。。

网友A:
查了一下,12F675不支持在代码运行期间关闭看门狗。

但一般来说,看门狗运行后很少有人要去关闭它,定时清除看门狗计时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12F675不支持在代码运行期间关闭看门狗。

但一般来说,看门狗运行后很少有人要去关闭它,定时清 ...

谢了  我试了很久也都不行

网友B:
12f675没法软件开关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