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输出电流变化

楼主(2013-07-29):
    先简单的说明一下电路,这是一个4~20mA处理电路。U11是一个4通道模拟开关,U6是一个仪表放大器。模拟开关输入分别为:Solar光照度传感器、Radio光辐射传感器、UVA紫外传感器、UVB紫外传感器。4个传感器输出都是4~20mA信号。
    现在我接的是Radio光辐射传感器,相应的模拟通道已经选通。我在Radio传感器输出端(即模拟开关输入端)测得的电流是5mA,但是在模拟开关输出端测得的电流却是3mA(去掉R61、R62、R64,在R64两端测的电流),两个电流是同时测的。怀疑是传感器的问题,然后我把传感器用一个5mA的恒流源信号代替,重复上面测试过程,测得模拟开关输入端电流5mA,模拟开关输出端电流5mA。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问题,是传感器的问题吗?传感器还是新买的。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啊,刚开始电路有点问题,已经改过了。

什么图片也看不到

楼主: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Radio光辐射传感器输出是二线制电流环,总共两根线,一根线接12VDC,另一根线接模拟开关输入端。两根线没有极性,可以互换。

楼主: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啊,小弟很急啊!

网友A:
看不到图

网友B:
图片看不到

楼主:
现在可以看到了吗,我自己可以看到。

网友C:
你的传感器内阻和电流源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好根据传感器特性设计后续的采集电路。细节还得靠自己。旁人最多能给你指个大方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传感器内阻和电流源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好根据传感器特性设计后续的采集电路。细节还得靠自己。旁人 ...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可以再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E:
来源于QQ空间的图,未经允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源于QQ空间的图,未经允许啊~

QQ空间的图不行吗,我是之前上传到QQ空间了。图能看到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QQ空间的图不行吗,我是之前上传到QQ空间了。图能看到吧?

显然看不到啊,看到还说它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然看不到啊,看到还说它干嘛

晕,但是我自己能看到啊,而且我用其他账户也能看到啊。

网友F:
你存到桌面,再以附件上传,或者,干脆截图吧

楼主:
这回可以考到了吧,这个今天把我搞得好晕啊

网友G:
图是看到了。
首帖这句:“去掉R61、R62、R64,在R64两端测的电流”,你这样测量出来3mA电流?严重怀疑。
另外,“在Radio传感器输出端(即模拟开关输入端)测得的电流是5mA。”你怎么测量的?同样严重怀疑。

网友H:
你用的是4~20mA变送器,不是传感器吧?!

模拟开关的Ron内阻一般都有>3欧姆,你用来切换电流,又用25/2的电阻取样,当然失真了。没这么用的。

如果是采样4~20mA,建议转成电压后再用模拟开关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是看到了。
首帖这句:“去掉R61、R62、R64,在R64两端测的电流”,你这样测量出来3mA电流?严重怀疑。
...

maychang老师,测的确实是3mA。模拟开关输入端测电流是在传感器输出电流信号线上串了一个万用表测的,电路上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用的是4~20mA变送器,不是传感器吧?!

模拟开关的Ron内阻一般都有>3欧姆,你用来切换电流,又用25/2的 ...

严格的说应该叫变送器,但公司一般都叫它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用的是4~20mA变送器,不是传感器吧?!

模拟开关的Ron内阻一般都有>3欧姆,你用来切换电流,又用25/2的 ...

我用的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是2.5Ω,问一下为啥会失真?应该不会吧。因为我接过三线制4~20mA信号输出的传感器是没问题,只不过这次换成二线制4~20mA信号输出的传感器才出现的这问题,所以个人感觉应该不是失真的问题。如果是失真的问题,那我接入5mA的信号源时,它应该也失真啊,但实际上测的一点都没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用的是4~20mA变送器,不是传感器吧?!

模拟开关的Ron内阻一般都有>3欧姆,你用来切换电流,又用25/2的 ...

个人认为传感器输出的4~20mA信号相当于是一个恒流源,所以它流过导通电阻为2.5Ω的模拟开关应该不会对自身信号有什么影响。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G:
引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测的确实是3mA。模拟开关输入端测电流是在传感器输出电流信号线上串了一个万用表测的,电 ...

好吧,我们看看如何能够量出3mA。
原文是:“去掉R61、R62、R64,在R64两端测的电流”。
现在去掉R61和R62,再去掉R64,然后在R64两端接入电流表。
R66高达1M,AD627输入电阻更大。COM端(模拟开关8脚)要多高电压才能够使电流表读出3mA?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吧,我们看看如何能够量出3mA。
原文是:“去掉R61、R62、R64,在R64两端测的电流”。
现在去掉R61和R ...

maychang老师,确实是如你所画的图那样测的,测出来是3mA,但是我刚才量了一下R65、R66都是100欧姆,可能是外面的人给焊错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确实是如你所画的图那样测的,测出来是3mA,但是我刚才量了一下R65、R66都是100欧姆,可能 ...

R65R66已经去掉,是多少欧都不会影响电流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R65R66已经去掉,是多少欧都不会影响电流测量。

看的不太懂。maychang老师,可以说的详细点吗,我模电不太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的不太懂。maychang老师,可以说的详细点吗,我模电不太好

22楼图贴在那里,还要“可以说的详细点吗”。不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楼图贴在那里,还要“可以说的详细点吗”。不可以了。

22楼图里面R65、R66并没有去掉啊,去掉的是R61和R62

网友G:
引用 楼主:
22楼图里面R65、R66并没有去掉啊,去掉的是R61和R62

既然已经发现R65R66焊成100欧,那么测量结果3mA有何意义?

网友G:
引用 楼主:
22楼图里面R65、R66并没有去掉啊,去掉的是R61和R62

你“去掉R61、R62、R64,在R64两端测的电流”,这样测量就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去掉R61、R62、R64,在R64两端测的电流”,这样测量就是错误的。

maychang老师,可能我问的比较幼稚,为啥这样测是错误的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可能我问的比较幼稚,为啥这样测是错误的呢?

看22楼。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传感器输出的4~20mA信号相当于是一个恒流源,所以它流过导通电阻为2.5Ω的模拟开关应该不会对自 ...

你变送器的电压是12V的,
那么在不导通的时候,NO引脚上的承受电压就是12V,而你的模拟开关不会超过5V,很容易烧坏芯片;
估计就是已经烧坏了;

你得保证模拟开关前面的电压不超过5V.所以我建议你采样电阻放在前端;这样也能保证变送器始终在工作的。
防止频繁开关变送器,变送器上电需要稳定一定时间,另外频繁开关也容易坏;

网友H:
“你得保证模拟开关前面的电压不超过5V.所以我建议你采样电阻放在前端;这样也能保证变送器始终在工作的。”
——不知道这句话你看明白没有。
如果两线制变送器没有采样电阻,就没有回路,是不工作的。如果没有回路,那么电流输出端的电压就是电源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得保证模拟开关前面的电压不超过5V.所以我建议你采样电阻放在前端;这样也能保证变送器始终在工作的。 ...

当模拟开关没导通的时候,两线制变送器电流输出端因为没有形成回路,所以并没有工作。此时电流输出端输出的是12V电压,也就是12V电压直接加在了模拟开关的NO2管脚。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I:
怎么回事呀 是不是把图片屏蔽了呀 怎么有的看到有的看不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回事呀 是不是把图片屏蔽了呀 怎么有的看到有的看不到呀

第一次是从QQ空间上传的看不到,后来用附件上传了可以看到。

楼主:
刚才又发现了一个问题,R65、R66都是1M的电阻,但是焊到板子上测只有110欧姆。之前还以为别人给焊错了,刚才我焊下来测了一下是1M,但是在板子上测只有110欧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又发现了一个问题,R65、R66都是1M的电阻,但是焊到板子上测只有110欧姆。之前还以为别人给焊错了,刚 ...

这个问题已经弄懂了,是跟前面的电阻并联了,刚才没看出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弄懂了,是跟前面的电阻并联了,刚才没看出来。

R63与R65是直接并联,没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R63与R65是直接并联,没看出来?

前面是没看出来,刚看出来是跟前端的电阻并联了,模电太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