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总是提示:找不到硬件

楼主(2013-07-29):
(无正文)

网友A:
确定板子是好的   晶振只要能测到幅值为1v左右的方波就没啥问题
主要是你的JTAG口有问题没
这个只能用排除法了  还要确定仿真器有没有问题
一般是连上仿真器  没有给板子上电会提示找不到硬件

网友B:
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B:
看看选择的芯片类型对不对的。

网友C:
这个问题跟晶振没多大关系的了,检查下你的下在线的与硬件接口的连接问题的

网友D:
可能是你的驱动没有装或者没有装好,重新设置一下试试看

网友E:
选择的型号对吗

网友F:
换个机器如果还是这样,那就可能是仿真器硬件真的有问题!

网友G:
驱动的 问题吧?

网友G:
可能系统不兼容的。

网友H:
检查下安装驱动吧,驱动未安装好的也会出现这问题的

网友I:
应该是米有驱动了。

网友I:
或则会驱动的版本太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