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GND与AGND连接

楼主(2013-07-29):
锂电池给数字电路供电,锂电池通过DC升压给音频功放提供电压,我已经把数字地和模拟地隔离,用OR连接。
但是还是有功放还是有尖尖的噪声,请问怎么处理,是功放受数字电路影响少点。

谢谢!

网友A:
估计升压时引入了噪声。升压电路隔离不好,貌似滤波比较麻烦。功放不推荐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升压时引入了噪声。升压电路隔离不好,貌似滤波比较麻烦。功放不推荐升压。 ...

功放从电池供电,也有噪声,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放从电池供电,也有噪声,请问怎么处理。

1、噪声是不可消除的,只有降低或者避开。
2、电池本身的噪声是很低的,你的噪声是电路造成的。你应该解决的是自己的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噪声是不可消除的,只有降低或者避开。
2、电池本身的噪声是很低的,你的噪声是电路造成的。你应该解 ...

谢谢斑竹,我知道哪里出的问题,只是现在没有好的方法去处理。

网友C:
你的图呢,发来看看

网友D:
以前也为升压电路烦过,主要是spike比较严重,前面串一个磁珠+电容稍微好点,但是依旧不达标,最后直接更改整个电源系统供电,可以尝试下

网友E:
试试隔离电源供电

网友F:
拿示波器掐一下电源和地,估计是峰尖多大导致的,暂时先尝试着滤波来处理,然后再想别的办法

网友G:
用示波器点下各自的地,是否跟电源一直。这种问题不太好处理,尤其你又是DC升压。这个需要建立在好的原理设计和合理的PCB设计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拿示波器掐一下电源和地,估计是峰尖多大导致的,暂时先尝试着滤波来处理,然后再想别的办法 ...

简单的滤波没得搞,他的其他音频指标肯定烂的很。地上有噪声就更麻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简单的滤波没得搞,他的其他音频指标肯定烂的很。地上有噪声就更麻烦了。 ...

推荐你去找一下网上的iphone4的电路图,看看他们是怎么干的,估计你的干扰时电池带来的,如果能隔离的话最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推荐你去找一下网上的iphone4的电路图,看看他们是怎么干的,估计你的干扰时电池带来的,如果能隔离的话 ...

:lol有图,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图,分享一下,谢谢!!!

这个图在我家里的电脑呢,晚上找找给你上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在我家里的电脑呢,晚上找找给你上图

Good kulas: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