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程序下载到20%左右就停止了

楼主(2013-07-29):
CCS程序下载DSP时,下载到20%左右就不动了,一直停在那里,不报错,硬件指示灯也没有变化,什么时候情况?……实在不行就明天重装系统了,

网友A:
这种情况最大的可能是仿真器不稳定引起的  在这种情况下  容易导致flash不能再次下载

网友B:
ccs的问题吧

网友B:
软件可能带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