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有14引脚的么?

楼主(2013-07-29):
430单片机有14引脚的么?对430单片机不了解,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二,或者说有什么单片机是14引脚的,而且电源和地是在中间的C:\Users\RJT\Desktop\123.png

网友A:
msp430有14引脚的,比如msp430F2131、msp430F2211等等,
msp430F2131的第2引脚是Vcc,第4引脚是Vss。这样没在两端,也算是在中间了。
不知道你说的电源盒地在中间,是中间的第几引脚。

网友B:
你好,可以看一下MSP430G2系列的单片机,基本上都是有14pin的~

网友C:
这个的引脚比较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有14引脚的,比如msp430F2131、msp430F2211等等,
msp430F2131的第2引脚是Vcc,第4引脚是Vss。这样没 ...

是第4引脚和第11引脚

网友A:
msp430好像没有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sp430有14引脚的,比如msp430F2131、msp430F2211等等,
msp430F2131的第2引脚是Vcc,第4引脚是Vss。这样没 ...

14管脚的单片机的有很多的,正于楼上所列举的,不过看楼主是作何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4管脚的单片机的有很多的,正于楼上所列举的,不过看楼主是作何用的?

楼主在通过引脚,找单片机型号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干什么的

楼主:
是触摸开关上的一个芯片,能给24C01写数据,但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E(2014-04-21):
引用 网友A:
msp430有14引脚的,比如msp430F2131、msp430F2211等等,
msp430F2131的第2引脚是Vcc,第4引脚是Vss。这样没 ...

楼上说的都是功能比较简单的类型单片机的,,是可以符合要求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msp430有14引脚的,比如msp430F2131、msp430F2211等等,
msp430F2131的第2引脚是Vcc,第4引脚是Vss。这样没 ...

这个针对简单功能的设计的是可以的

网友G:
这个是有的,我记得还有1系列的如1121的也是14脚的吧

网友G:
这样的单片机就不能用JTAG方式仿真的了,只能用其他的方式接口仿真下载的

网友H(2015-02-06):
FM8PS53,凌云的单片机

网友I:
这个的好像不多

网友J:
过来参考各位的意见了,,这个主要看你的资源需求的。

网友K(2015-04-05):
430单片机有14引脚的么?,本人是个土人,对430单片机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