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拍转,求指正。只有大家说我不好,才会有更好的我。

楼主:
这是我改进的第二版本,也是画的第二块板子。其实我非常感谢上次网友对我画的板子的建议和
指正。让我在一些地方走出误区,也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其实,被大家说菜鸟,拍转都无所谓,反而我感谢大家,因为只有大家说我不好,才会有更好的我。

下面刚画的,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2013-07-30):
恩 看起来很规矩的说

网友B:
丝印位置方向不统一,缺美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印位置方向不统一,缺美感

丝印的标号吗?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现在画PCB的水平,所以拿出给你们经常设计的人指正下。

网友C:
有些过孔感觉很小,不知道人家PCB厂家会不会加工的出问题。

网友D:
总体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不知道电流多大,若电流大最好铺地铜最好要全连,不要用十字星连接。
走线拐弯太急,最好在走缓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体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不知道电流多大,若电流大最好铺地铜最好要全连,不要用十字星连接。
走线拐弯太急, ...

谢谢

电流不大的,不对外信号输出的话,总电流只有30mA。对外输出30mA是整体也只有60mA。
走线拐歪太急,能具体点吗?还是走弧线?

网友E:
一眼看上去还挺规整的,这么看不太好看出问题

网友F:
你这电源路径的处理真是个极品了。P6与F1一个可以非常短的路径,你硬是在板子右边绕了个遍。
R3,R5往边上拉下,电容往上提,把F1就放在P6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电源路径的处理真是个极品了。P6与F1一个可以非常短的路径,你硬是在板子右边绕了个遍。
R3,R5往边上 ...

谢谢指正,看得很仔细,因为上端还需要用到电源,所以就。。。。

网友G:
1、地不完整
2、电源线太绕了,绕的难受。电源线偏细,有的线粗细作者还不是很明了
3、布局还能再优化
4、直角、锐角
5、螺丝孔与覆铜距离近
6、有些线作者没想明白,造成了多绕路了,比如F1下面
7、很多取舍的地方,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总之 是画过3块板以内的 新手,不成体系
要学的还很多

楼主:
elec921 发表于 2013-7-30 22:311、地不完整2、电源线太绕了,绕的难受。电源线偏细,有的线粗细作者还不是很明了3、布局还能再优化

谢谢你的宝贵的七条建议。我改正后能载给你单独帮我看看吗?

楼主:
elec921 发表于 2013-7-30 22:311、地不完整2、电源线太绕了,绕的难受。电源线偏细,有的线粗细作者还不是很明了3、布局还能再优化

地应该很完整,已经去死铜了。因为整体电流控制在了30mA所以电源线用了20mil。布局可以优化那是一定的。直角有,但没有锐角。还有就是我领导都是用cad画图,画的也是简单的图,我是自学的。

网友G:
你隐藏丝印层,仔细看一下你的敷铜,看似很“完整”的敷铜平面,其实被你的走线割的七零八落,而且他们之间的连接一是细,二是绕。这就是虽未的不完整。这样造成的问题一是地阻抗不够低,二是电流回流路径不可控()。
粗细问题。我感觉你混淆了“阻抗”和“电阻”之间的区别。阻抗是与频率有关的,最关键是,频率不一定就是信号的频率,影响最大的还是边沿的陡峭程度。
不否认,你的电路板如果原理没错误,频率不高,功率不大,应该可以工作,但是不代表你就可以认为“可以工作”就是“好”的PCB设计。
我觉得,初学者刚开始可以不知道“做到什么程度最合适”(定量),但是必须知道“怎么做最好”“怎么做不好”(定性)。
所以,我感觉,楼主还是在原理方面欠缺,当然这是楼主做了之后,我们替你发现的欠缺,不做的话,永远不知道哪里不对,所以还是鼓励楼主这种实践的精神。但是如果知道欠缺了,就应该想办法去学习弥补,正所谓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螺旋式上升。
光说不练不对,下面给楼主推荐两本书:
《高速数字设计》
《电磁兼容的印制电路板设计》

相信你读过3遍之后,水平能比我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隐藏丝印层,仔细看一下你的敷铜,看似很“完整”的敷铜平面,其实被你的走线割的七零八落,而且他们之 ...

非常感谢你这么认真回复,对我受益匪浅。我在一个小公司上班,领导60好几的一个老头,很顽固。pcb全部用cad画的,性能和美观极差。而且电路清一色的三极管开关电路和继电器结合的电路。我感觉没有那种找到一个好“老师”的感觉,有时候一个人的一种好的风格,一些好的建议,往往可以让一个人在技术上成长起来。然后我发现在公司呆了三年反而周围是一些不好的技术氛围。便想在网络上请教一些朋友,向他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隐藏丝印层,仔细看一下你的敷铜,看似很“完整”的敷铜平面,其实被你的走线割的七零八落,而且他们之 ...

其实这个板子我已经做了一个样品,工作完全没有问题。我也就如你说,能工作不等于有好的性能和质量。就如新买的手机,开始都能工作,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