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3里为什么找不到DM6446

楼主(2013-07-29):
图在附件

网友A:
你装的是哪个版本的ccs啊  从仿真器来看xds560应该适合DM6000系列的各个型号
首先你到官网上确定一下DM6446所需的版本最低是多少
其次  DM6446是双核  应该是结合ARM开发

网友B:
很多比较新的芯片在ccs3 找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的是哪个版本的ccs啊  从仿真器来看xds560应该适合DM6000系列的各个型号
首先你到官网上确定一下DM644 ...

3.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比较新的芯片在ccs3 找不到的。

看别人的演示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3.3的

嗯  我看看我的。3.3里面有没有

网友A:
看了这个图  你应该明白了吧
3.3是有的   找不见说明你没有添加进来
按上图的方法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图  你应该明白了吧
3.3是有的   找不见说明你没有添加进来
按上图的方法添加

初学者还不太熟悉 加好了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学者还不太熟悉 加好了 万分感谢

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别人的演示都有

这个就不知道了,不用3.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