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请推荐一款信号的电压等级变换芯片

楼主(2013-07-29):
要求输入信号为3.3V 或 5V 系统的 CMOS 或 TTL 信号。
输出为 12V 系统的信号,驱动能力要求不高, 10mA 以上;
转换速率要求, 一般要求,达 10MHz 带宽;
转换信号通道数量: 6路以上。
CD4504 除外。

网友A:
什么意思的,我还是没怎明白的啊:L

网友B:
帮着顶一下的,我这暂时是给推荐不了的:L

网友C:
帮楼主顶一个    这一块   我也不是很了解   顶一个

楼主:
就是想找具有这么个功能的芯片。

网友D(2013-09-05):
TPS2811 系列是否可以考虑, 只是只有2路;
ucc27531 系列也可以看看, 只是只有1路.
TC4427, MC33152也只有2路.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DCDC芯片啊

网友F:
到TI的官网上找找   这一类的芯片还是很多的  楼主    没什么难度的

网友G:
使用TI的推荐软件   楼主   看看    这款软件   可能帮楼主选型    比较不错的

楼主:
回复, 并非 DCDC 芯片. 就是信号电压变换的芯片. 也不要求大的驱动能力, ttl 的驱动等级也够了

网友H:
自己使用分立元件搭建一个。

网友H:
9213 之类的都行的。

网友D(2013-10-21):
Ti 的官网有详细的选型页面, 楼主去看看.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river-products.page

网友D(2014-06-18):
还有个老芯片, CD40109, 四路 CMOS 带输出允许控制, 应该满足楼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