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3-07-29):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是功率效率

网友B:
1、往往对效率要求较高。
2、大信号工作,需要考虑器件的非线性,不能使用小信号模型。
3、电压电流往往比较大,需要考虑器件能够承受与否,尤其是出现某种故障时是否仍能够承受。
4、往往需要考虑散热。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往往对效率要求较高。
2、大信号工作,需要考虑器件的非线性,不能使用小信号模型。
3、电压电流往往比 ...

请问对输出电阻有什么要求

网友C:
功放电路中电流、电压要求都比较大,必须注意电路参数不能超过晶体管的极限值。
电流、电压信号比较大,必须注意防止波形失真。
电源提供的能量尽可能转换给负载减少晶体管及线路上的损失,即注意提高电路的效率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对输出电阻有什么要求

对输出电阻的要求不可一概而论,须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D:
效率,失真,安全工作区等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