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485收发数的问题,收数不稳定,详见内文,谢谢!

楼主(2013-07-29):
请教一个485的问题:使用485收发数,发55、33,接收均ok,发CC有时收到CE,发AA有时收到AB,有时也能正常接收,这是为何呢?
波特率:921600bps,通讯距离不到一米,使用串口服务器来收发数。
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没用过串口服务器。:L

网友B:
波特率将近1M。。。。485这种100k用用就好了。
1M用profibus或canbus

网友C:
先看一下你的485芯片能支持到多少吧,许多芯片只能支持到250K和500K的,当然有高速的。其实485是个挺不错的东西,场景合适就行

楼主:
485支持1M速度的。已经在调试,换总线,目前不太现实了。

网友D:
0xCC = 二进制 1100 1100
0xCE = 二进制 1100 1110

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看是否是因为下降沿的问题。

网友E:
先注意波特率精度问题,同时查验总线路况,包括阻抗匹配和终端电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