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测试问题,为什么按下键位时管脚得不到低电平

楼主:
这两幅图是我单片机上的键盘与管脚得连接图,我写了个最简单的程序 ,然后我按下键位(每个都按了一遍)用万能表测P1.0的电位,为什么得到的是高电平呢

网友A(2013-07-29):
还是建议你把你的按键部分电路图贴出来   这个问题说不好
你首先不要上电   让后按键测试按键后是否接通  如果按键后
是低电平  说明按键后会接通地   这样测试一下
最好将按键的连接原理图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建议你把你的按键部分电路图贴出来   这个问题说不好
你首先不要上电   让后按键测试按键后是否接通 ...

上面那个不是原理图吗?没有其他的图了啊

网友A:
你的这个按键连法有问题吧   看你电路的接法  只能这样去测试了
程序开始就将P1.3到P1.7配置为下拉  然后按键后让程序读取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那个不是原理图吗?没有其他的图了啊

键盘应该是这样连的

网友A:
搞错了   sorry

网友A:
P1.0口上有R46上拉电阻  所以正常情况下都上高电平
你可以将P1.4 P1.5 P1.6 P1.7中的口送出0  然后按键去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盘应该是这样连的

感谢你这幅图,问题解决了,我加了一条P1OUT&=~BIT4;问题迎刃而解,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