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阻容降压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3-07-29):
做了一个阻容降压电路给蓄电池充电,但是手上没有CBB电容,拆了一个手电筒的,上面写着684 250V的,这么低的耐压,安全吗?这个电容拆了之后又找了几个Y电容,Y电容样子和这个CBB电容差不多的,能并在一起混着用吗?全部都是耐压250V,夜间充电突然爆掉怎么办?会不会短路起火?现在正在用这几个电容给电瓶充电,心里面总有些担心,明天打算买个大容量的风扇电容或者空调电容,请问这风扇电容或空调电容能用于降压限流吗?无极性的电解电容能用吗?网上搜索的资料千篇一律,所以特来发帖求助,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250V耐压,相当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V耐压,相当危险。

用250V的Y电容行不行?用风扇电容或空调电容行不行?

网友A:
Y电容若是安规电容,当然可以使用,但恐怕电容量不够。
风扇电容,这个没有试过,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Y电容若是安规电容,当然可以使用,但恐怕电容量不够。
风扇电容,这个没有试过,应该可以。 ...

现在这几个电容加起来,电流也才110毫安,耐压太低,睡觉我都不安心,明天我去买个15UF 400V的空调电容,

网友B:
还是有点危险,过冲浪涌会挂的

网友A:
不建议用电容降压方式,太危险。
你搞开关电源,用个开关电源来对蓄电池充电不好吗?

网友C:
给蓄电池充电,用阻容降压不大好,万一触电可不好玩。
从阻容降压的角度来说,安规电容可以用,AC250V的CBB电容也可以用(正规厂家生产的就可以用),体积明显偏小的,就算标上630V的也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电容降压方式,太危险。
你搞开关电源,用个开关电源来对蓄电池充电不好吗? ...

我这阻容降压是为了给蓄电池去硫的,电池用了两年,容量大大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蓄电池充电,用阻容降压不大好,万一触电可不好玩。
从阻容降压的角度来说,安规电容可以用,AC250V的CBB ...

我这几个电容全是250V的,并联在一起,这个CBB电容虽然容量大,但是体积仍然比容量小的Y电容要小的多,可能偷工减料了,但厂家照样用在手电筒充电器上

网友D:
有(专门)交流电容器以交流电压值标注耐压的,如X电容~250V,非常合用
各类混用,各自按特性运行。最终以最差者指标评价装置
安全警告:夜间爆掉正好不伤人;周围别放置**汽油(除非别有用心);别忘记加熔丝
光说电容这个那个,什么电池啊,两年了才充电啊
正常时,2年容量下降个30~50%也不错啊。“电容充电”能提高容量?
给你个大致选值式:1UF/Ah@~220V充电24h
记住,电路要“恒压”或专人值守

楼主:
用风扇电容可不可以?今天我买了两个风扇电容,CBB61,450VAC,3UF,能不能用?

网友E:
建议不要这样充电,太危险,效率低

网友F:
安规电容的话还差不多,一般实际耐压值会比标的耐压值大的多

楼主:
有没有谁用过风扇电容?这种风扇电容是长方形的,环氧树脂封装,能不能用,如果真没有人用过,那我就只能当一次小白鼠了

用倒是很好用,就怕用不好

网友G:
风扇电容肯定是可以用的,现在大家担心的不是电容的问题,而是你这种充电方式有问题!

网友H:
都能用,但有无考虑容抗?3UF的容抗大约1K,最大只能220mA电流,要充到何时?安全如何保障?

网友I:
电容充电是恒流充电,要特别小心时间,别过充,电容选AC250v,应该可以比DC400v还好的

楼主:
我这铅酸蓄电池,已经用了两年了,容量减少了很多,我这个充电器就是为了去除硫化现象的,两个3UF的并联,现在线已经接好了,后面用的是桥式整流,我先插电试一下

去硫化是什么,这样就能去了?

楼主:
硫酸盐化就是硫化,你百度搜一下,蓄电池硫化,这五个字作为关键词。我这是一个脉冲充电器,听说比专门的脉冲充电器去硫效果还要好,这次我就要验证一下,现在正在充电

网友J:
最好选耐压高一些的电容

网友K:
其实CBB电容很好找,找找看是否有废旧电话机,将里面振铃电路中的CBB电容拆下来就可以了。一般都是105/630V。

网友L:
电子报上那家伙用的是6μ8/600V无极性电容并240K/2W电阻。经桥式整流后加电压表和电流表进行监控,同时加装漏电保护。祝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