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急求解答!

楼主(2013-07-29):
这个简单的三极管放大  为什么喇叭没声音啊
三极管用的是ss8050

网友A:
你的三极管估计已经饱和。

即使修改元件参数使三极管不进入饱和,静态工作点正确,估计也听不到声音,因为增益实在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三极管估计已经饱和。

即使修改元件参数使三极管不进入饱和,静态工作点正确,估计也听不到声音,因为 ...

那需要再放大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需要再放大一下吗?

如果你是学生,这是作业,那么再加放大,注意每级均要调整好静态工作点。
如果你是业余玩玩,建议使用集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学生,这是作业,那么再加放大,注意每级均要调整好静态工作点。
如果你是业余玩玩,建议使用集 ...

现在声音是有了 非常小    估计是电流不够大吧   多大的电流才会有声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声音是有了 非常小    估计是电流不够大吧   多大的电流才会有声音啊? ...

单级放大,阻容耦合,能听到声音就不错了。
要想声音大,一是改变压器耦合输出,二是使用两级放大。

看来,楼主是没有什么基础的业余者。
业余者如果不学习这几门:电路基础(电工、电路分析……总之是从欧姆定律讲起的那些内容)、模拟电路,无法提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