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移植Lwip做udp客户端接收数据问题

楼主(2013-07-29):
void myudp_clientinit(void)
{
   p = pbuf_alloc(PBUF_RAW,sizeof(Con_req_u1.Senddata), PBUF_RAM);
   p ->payload = (void*)Con_req_u1.Senddata;
   udp_bind(uclient_pcb,IP_ADDR_ANY,UDP_CLIENT_PORT);
   udp_connect(uclient_pcb,IP_ADDR_BROADCAST, UDP_CLIENT_PORT);
   udp_send(uclient_pcb, p);
}
客户端发送数据,通过测试工具能接收到,服务器发送数据后,
udp_recv(uclient_pcb, myudp_client_callback, NULL);
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回调函数对接收的数据处理,提取有用数据。
请问接收应该放在什么地方?直接就使用发送数据的这个端口(因为我的服务器在收到数据后会有一个应答给客户端)

楼主:
可以放在一个myudp_clientinit函数里面的吗?

楼主:
自己顶,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是,用工具做服务器接收板子发送的数据时,显示IP为0.0.0.0,:7,端口号正确,我是用的是7号端口,至于IP不知道为什么会显示0.0.0.0

楼主:
这个帖子发到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我自己在版面里面都找不到?

楼主:
接收倒是可以了,不过发送智能以广播的形式udp_connect(uclient_pcb,IP_ADDR_BROADCAST, UDP_CLIENT_PORT);,固定IP以后,TCP工具就接收不到了,不知道哪位知道还有什么好用的TCP&UDP测试工具,难不成自己要写一个定制的?

楼主:
唉,可能是问题太简单,还是要自己来搞定啊。

网友A(2014-04-21):
你好啊,看到你发的UDP客户端接受数据,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接受的,是用udp_input还是udp_recv啊?

网友B(2014-06-26):
引用 网友A:
你好啊,看到你发的UDP客户端接受数据,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接受的,是用udp_input还是udp_recv啊? ...

楼主现在应该不会再恢复了,额
倒是你自己的做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