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命名空间

楼主(2013-07-29):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写两个不同的命名空间,在里面定义分别各自定义一个class A,然后你在main函数中,创建两个A对象。
   写下上面描述的代码,就有个感性的认识了。否则说太多,你还是不能理解。

网友B:
namespace 作用是:
区域划分

网友C:
命名空间就是限定作用域吧

网友D:
两个不同命名空间可以使用相同的 名称,避免名称重复。

举个例子:这个市有个解放路,另一个市也有个解放路,但都不影响使用,因为是在不同的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