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设计问题

楼主(2013-07-29):
我有如下的模块:
模块A、B、C。
A和B是同属于一个层次,并且是毫无关联的,只不过做的是同一件类似的事情。
比如A处理某个平台的消息,B处理另外一个平台的消息。消息都差不多,只不过来自不同的平台。

然后C集成了A和B,只为项目提供一个消息接口。

这里涉及到,A向C提供的接口,B向C提供的接口,A向上提供的接口。
这3个接口基本一样,如果是大家大家会怎么做?

网友A:
就定义成同一个接口. A, B, C 都实现这个接口.
组合模式就这样的

网友B:
A,B可以继承一个公共基类,C可以组合使用A,B

网友C:
C向上层提供的接口里,是否需要指定走哪个平台的参数?

另外,为什么不把A和B整合成一个模块,把C彻底省掉呢?

网友D:
和LS的有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不把A和B整合成一个模块,把C彻底省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