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问题

楼主(2013-07-29):
char* a = "hello";
cout << a << endl;
这里是把hello在常量去的首地址赋值给char型指针a,但为什么cout打出来的a是hello,a不应该是一个地址么?

网友A:
cout << &a << endl;
这才是a的地址

网友B:
a是一个地址,
cout << a << endl;
输出的是a所指的内容,而不是指针指,如果要输出
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int)a;
cout << addr << endl;
这样输出的就是指针值。

网友C:
cout <<(unsigned int) a << endl;
也可以,这是输出时对类型解释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是一个地址,
cout

分析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