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调试成功过CY8C21434 SPIM 模块的读操作

楼主(2013-07-29):
请问有谁调试成功过CY8C21434 SPIM 模块的读操作

网友A: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楼主:
可以向SPI从设备写操作,但是死活都不能进行读操作

楼主:
请高手指点:
void SPI_Write(unsigned char dig)
{
PRT2DR |= CS;
while(!(SPIM_1_bReadStatus() & SPIM_1_SPIM_TX_BUFFER_EMPTY)){};
PRT2DR &= ~CS;  // set slave select low
SPIM_1_SendTxData(dig); // set message to transmit
while(!(SPIM_1_bReadStatus() & SPIM_1_SPIM_SPI_COMPLETE)){};
PRT2DR |= CS; //
}

unsigned char SPI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ReceivedData;

PRT2DR |= CS;

PRT2DR &= ~CS;
SPIM_1_SendTxData(0x00);  // 写伪数据,以便读到数据
while(!(SPIM_1_bReadStatus() &  SPIM_1_SPIM_RX_BUFFER_FULL));//RX Buffer register has received current data
ReceivedData = SPIM_1_bReadRxData();
PRT2DR |= CS;

return ReceivedData;
}

网友B:
好复杂啊

楼主:
算了,明天再说吧

网友C(2013-09-17):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CY8C21434 有需要采购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CY8C21434 有需要采购的可以联系我

ls好厉害呀…………

网友C:
楼上,我怎么厉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我怎么厉害了?

无孔不入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无孔不入呀…………

。。。。。。。。。。。。啥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啥意思?

没意思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意思呀…………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