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个便宜MCU

楼主(2013-07-29):
带UART的就行

网友A:
你只用到UART?

网友B:
79系列的吧

网友A:
一般来说资源少的就是相对便宜

网友C:
为哈资源少的就便宜?

网友D:
资源少,意味着成本少,当然便宜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E:
UART可以用软件模拟吧

网友F:
你意思是弄一款最便宜的纯IO IC?

网友A:
现在选择还是比较多的,关键还是找对供货商,他们可以给你推荐,你在选择。

网友C:
中颖的8bitMCU SH79\88\89系列都有EUART模块,4bitMCU的话没有,但是可以通过IO口模拟。

网友D:
8bitMCU SH79\88\89系列确实不错

楼主:
呵呵,是啊,那我就结贴了

楼主:
多谢大家,晚安啊

网友G:
最便宜的估计就是8051了

网友H:
SH88F2051L/SOP16。妥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为哈资源少的就便宜?

资源少的话生产时工艺减少,相关的人力物力成本相应的就减少。

网友J(2013-09-09):
现在不是很多便宜的嘛!ST8位的都也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