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STM32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3-07-29):
新手学习使用STM32F407,主要用于输入信号采集和输出控制,请教大神们两个问题:
1.GPIO端口是否可以都配置成输入输出口使用,使用时有什么限制条件?
2.不使用ADC功能时,是否可以不连接VERF引脚?

网友A:
1.GPIO端口是否可以都配置成输入输出口使用,使用时有什么限制条件?  除了调试端口, 因为设置 IO后没办法调试了
2.不使用ADC功能时,是否可以不连接VERF引脚?                     接 AVDD 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GPIO端口是否可以都配置成输入输出口使用,使用时有什么限制条件?  除了调试端口, 因为设置 IO后没办法 ...

虽说不能调试,但是还是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啊,大不了可以用UART ISP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