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泉的单片机和STC的两个哪个抗干扰能力好些

楼主(2013-07-29):
笙泉的单片机和STC的两个哪个抗干扰能力好些

网友A:
要实测,说出来的不准

网友B:
STC老的版本都是笙泉做的

网友B:
笙泉的都是工业级的,抗干扰应该很好

网友C:
新版本呢?:lol

网友D:
测试过,抗干扰差不太多,笙泉的可以运行更高的频率,

网友E:
现在在学校内做实验使用51单片机就是笙泉公司的,所以觉得笙泉公司应该好点吧

网友F:
笙泉公司单片机与STC都是弄51的,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G:
工规芯片,台积电投片,抗干扰非常不错,STC虽然也在台积电,但是在国内松江投片!

网友G:
  其实真正抗干扰还是要看板子的布局与运行环境容错率的高低

网友H:
这两款单片机应该差不多吧,都做得比较好。自己感觉的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I:
笙泉比STC略优一点。深圳一强电子欢迎您前来垂询。

网友J:
笙泉单片机,烧写器用什么?谢谢1

网友K:
做高压打火采样的产品,ATMAL的不行,有人指点用PHILIPS的89C52,好多了,后来PHILIPS的89C52不生产了,试验了STC89C52,挺好,但那是几年前的事情,现在一直用STC的,这几年感到抗干扰性能在下降,想令寻新的,如果笙泉的能下载,或者有编程器支持,也想试试,用过的说说笙泉的51型号是什么,程序怎么进单片机

网友L:
笙泉的单片目前基本都51内核的,下载方式也很方便,有ISP下载串口下载和普通烧录方式.其实ISP下载只要接一条数据线到P3.1口就好,在线和脱机下载都可以很方便.

网友M(2013-11-20):
stc 目前松江投片,国内设计

网友M:
1.STC国内设计,上海投片,国内工艺
笙泉台积电代工,内部金线封装,传统.35工艺,稳定性我相信你们能判断的!
2.目前STC支持串口,笙泉支持串口+仿真,有需要可以免费样品试试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做高压打火采样的产品,ATMAL的不行,有人指点用PHILIPS的89C52,好多了,后来PHILIPS的89C52不生产了,试验 ...

用笙泉的烧录器就可以,同时也支持仿真,也可以用笙泉的仿真器烧录。给你一个选型表看看,有想了解的我再传规格书给你

网友O:
引用 网友J:
笙泉单片机,烧写器用什么?谢谢1

可以用笙泉的U1/U2或小鱿鱼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做高压打火采样的产品,ATMAL的不行,有人指点用PHILIPS的89C52,好多了,后来PHILIPS的89C52不生产了,试验 ...

可以加QQ联系,全方位的支持

网友P:
笙泉还可以,现在用在大功率电机的环境下还可以。以前STC会出现莫明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