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usb接口的驱动安装不成功

楼主(2013-07-29):
    rs232转usb接口接入win7,驱动安装不成功,显示为unknown Device,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A:
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B:
多找几个驱动一个一个试一下,上次T叔给我发了几个,你看下我的帖子里的能不能装,另外是装了驱动再插入usb口(应该是usb2串口吧?),还有分清是PL的芯片还是ch的芯片,我的win7旗舰版32位两个都装上了,但PL2303那条线版本可能太低,只能收发数据,烧写不了。ch340t完美使用

网友C:
现在市场销售的USB转串口成品就两种:
PL2303H
CH340
先看看驱动选对了没有,这是两种驱动

网友D:
重新装一下,重启就可以了,可能不兼容系统

网友E:
我貌似是鲁大师解决的这个问题:D

网友F:
试一下其他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找几个驱动一个一个试一下,上次T叔给我发了几个,你看下我的帖子里的能不能装,另外是装了驱动再插入usb ...

装了你发的那个驱动,然后插上数据线,没有跳出《找到新的硬件向导》对话框,也没有任何反应,这该怎么办